这就叫做超频?

楼主(2011-12-07):
STM32F107的SPI3的最大输出时钟频率是不是18M?
当我将APB1外设时钟频率设置为72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再在SPI的配置中,预分频数配置为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测量后发现SPI输出的CLK频率是36M,改为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后SPI的CLK变为18MHz

这就是所谓的超频?????

网友A:
也算吧, 把频率提高的做法都叫超频.
你超的是外设的频率.
不过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超频, 是指是提升 cpu 的主频.
看看这里一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57-1-1.html

网友B:
应该也算

网友C:
一般的超频应该是提高CPU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