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语句执行时间?fpga与cpu的关系?

楼主(2011-12-07):
在verilog语句执行一条语句的时间是多少啊?50mhz的晶振!还有就是有人告诉我verilog形成的是电路不是cpu 谈不上运行指令 ,但是向counter<=counter+1这样的语句还是要执行吧!这用verilog形成的电路与cpu的关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效果是一样的。CPU指的是系统时钟可以跑多快,FPGA也由系统时钟跑多快确定。

网友B:
这不是执行语句,是硬件的一种行为

网友C:
这个是电路不是程序,电路其实也是一部一部的,所有的电路都在同一个时钟沿进行动作,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
先后顺序的问题,
CPU 和这个不一样,CPU需要一条一条的把指令从存贮器中取出来,执行

网友D:
顶4楼
最简单的一条赋值语句always @(posedge clk) a<=b;
如果a,b是异步型号,你可以认为最短的执行时间就是一次触发器的翻转时间,只要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这条语句就会正确执行,约几百ps
如果a,b是同步信号,都由clk产生,那么他的执行时间就是一个clk周期

网友E:
还是要学习一下电路方面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