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中generic语句的用法

楼主(2011-12-07):
C2:i2cs_rx
   generic map(
  WR       : std_logic:='0';   --write
  DADDR  :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0010001";     -- 11h (22h) device address
  ADDR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0000000"     -- 00h     sub address
);
     port map(
            CLB => CLB,
      SCL => SCL,
      SDA => SDA
           );

以上是代码编译的时候,语法有错误,请帮忙指正。
编译错误看附件。谢谢!

网友A:
generic是参数映射,你这用法貌似错了

楼主:
怎么用呢?

网友B(2013-03-07):
port里面的语句结束后应该还是“;”而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rt里面的语句结束后应该还是“;”而不是“,”

希望能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啊

期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期盼啊

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

结果才是论坛分享的所在啊

网友B:
port map
        {
            CLB => CLB;
            SCL => SCL;
            SDA => SDA
          };

网友F:
两年前的帖子了,呵呵。
应该是这样映射:

C2:i2cs_rx
   generic map(
  WR          =>'0',   --write
  DADDR  => "0010001",     -- 11h (22h) device address
  ADDR    => "00000000"     -- 00h     sub address
)
     port map(
      CLB => CLB,
      SCL => SCL,
      SDA => SDA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两年前的帖子了,呵呵。
应该是这样映射: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