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极限测试. STM32F407 到底能跑多高的频率

楼主(2011-12-07):
疯狂的极限测试. STM32F407 到底能跑多高的频率.
测试条件:  约 12℃.
STM32F4DISCOVERY 板 RAM中运行, 用 32Khz 的定时中断来检测 CPU 频率.
由于之前测试 STM32F103 的时候, 出现 PLL 锁相环在较高频率下锁定失败的情况.
借用 RTC 的秒中断记录 Systick 计数值来测量 CPU 频率,
并在中断服务中修改LED 指示, 比对石英钟测试时间精度.
用 LCD 显示 测量得到的频率, 以及 PLL_N 的值.
软件先检测当前频率的稳定度和比对设定的频率, 条件合格自动增量 PLLN 的值,

具体参数: 采用 HSI 做频率源, 设 PLLM=8, PLLP=2 这样每调整一次, 频率增加 1MHz.
好, 万事俱备.
嗯, 还有个起始值, 那就从 168Mhz 开始吧.

好了, 开始测试...
168...178...200...220...238...250... 超出一半了, 还在继续. 让人感到激动和兴奋!
260...270...280.太令人兴奋了.
嗯, 最终 RTC 指示灯停止了闪烁, 测试停下了. 屏幕显示 282467776hz PLLN = 282.

168Mhz 的 CPU 既然最高超过了 281Mhz! 超频率达 167%!

网友A:
测试程序用了哪些peripheral?

网友B:
F4这么拽的啊

网友C:
的确是极限测试啊

网友D:
STM32F407的潜能不小啊:lol

网友E:
都没过1G,没劲、、、

网友F:
没有多大意义,你试过一批吗。单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工作温度,你可加热到110应该也不是问题.
实际上f100超频是有意义的。

网友G:
不错
加个散热片,再试试高一点

网友H:
请问,103最高能跑多高频率?在我的系统里试着跑了102M。

网友I:
这测试的确是挺疯狂的

网友J:
STM32F407性能不错啊

网友C:
F407性能相当强啊

网友K:
这个核心极限是400MHZ!   CORTEX-M的核心都是这个极限。
如果使用45纳米工艺。规矩就是400MHZ! 理论?

我认为超到300MHZ 才是正常。 ST 的工艺还是比较落后啊。
看看 NXP 或 三星的工艺、或者TI 的工艺或者比较好些 ...
引用 网友L:

本来就是2个设计版本,一个是300mhz,一个是150的。现在大家都用得实150的版本。。。。

网友M:
有时间也疯狂的测试一下:lol

网友N:
如果能稳定跑到200M基本上就够用了 想用它来做视频监控

网友O(2012-04-10):
stm32f4,很想弄一个来玩一下。

网友P:
以前有人测试F107VCT6

据说也能跑到400MHZ。。。。。
囧。。。这次终于证实了

网友O:
楼主能测一下dma的sram到gpio的速度有多高吗,有10m的话买块板子玩玩

网友O(2012-05-11):
楼主,能测一下gpio到sram用dma方式的速度吗?

网友Q:
多数惊人的超频数据都是测试者错误测试出来的

网友R:
这么给力,有空也测测看

网友S(2012-08-04):
你测试的不是MCU核心,测试的是MCU的Flash吧。
FLash的速度提不上去。

网友T:
回复 网友P:

咔咔,看到你了,银子

网友U:
这种测试有啥用?
就算能跑到很高的频率,又怎么保证稳定性?

网友V(2013-06-25):
楼主的创新精神值得学习
赞!

网友W:
很强大的   呵呵  不错的方法   有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X(2014-02-15):
求问,407的RTC是总线时钟分频来的么。

网友Y:
玩下还可以,实际应用是不行的。

网友Z(2014-10-20):
你好 我们长期供应ST  STM32F103   STM8S207 系列   如STM32F103C8T6  STM32F103RBT6   STM32F103ZET6  STM32F103VET6等电子元器件 有需要联系 QQ596615307  13316984089

网友AA:
呵呵,楼主只是想用超频数据来说明407的性价比还是否真的值得大去家购买的。

网友AB(2015-09-11):
这个速度一直运行会不会起火

网友AB(2016-07-23):
官方给的最高是168Mhz吧

网友AC(2017-10-06):
flash是短板,核心和外设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AD(2020-08-21):
引用 网友H:
请问,103最高能跑多高频率?在我的系统里试着跑了102M。

亲测128没有任何问题,有一点点热

网友AE:
超频数据测试者,着实是大开眼界,总怕烧,不敢测,说白了想测出牛数值,就得舍得孩子套出来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