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m32f100c6 TIM1 oc2 (pa8)pwm输出电平异常

楼主(2011-12-07):
用3.5的库,keil开发的,用的库中的例子,修改了时钟,pwm1,占空比,其它没有变,oc2的输出只有0.4v的电平跳变,改变占空比,脉冲宽度也正常变化,问题是脉冲的大小,始终是0.4v,其它3个通道都是正常的,吧pa8作为gpio设置高低都有正常的电平变化,已经换了2个不同的开发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1)如果直接用库中的例子,不做修改,还会有问题吗?
2)外部电路有可能影响输出波形。

楼主:
问题发现了。我开了串口1的时钟,pa8正好是串口1和tim ch2口的复用脚,gpio设置中设置为AF out产生了冲突。

我用库,只是吧库的文件代入代码中,不是独立的用库的例子,时钟这个位置只是添加,没有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