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教材中的质疑(有关负反馈),花不了3min

楼主(2011-12-07):
清华的华成英那本书6.2.2末尾这样写道:“串联负反馈适用于输入信号为恒压源或近似恒压源的情况,而并联负反馈适用于输入信号为恒流源或近似恒流源的情况”。我想请教各位经常照顾我生意的大侠,问的问题灰常简单:
1.可不可以说:想要使用“串联负反馈”发挥作用,那么输入信号就必须为(近似)恒压源;同理对“并联负反馈”必须为(近似)恒流源?
2.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我又想问:是不是采用“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输入信号就一定是变化的,不是恒定的啦!),就没法讨论他们的反馈组态了?
3.如果假设不成立,那么采用“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与”输入信号为恒压/流源或近似恒压/流源“这两者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以上问题的提出有感于做了许多关于“采用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的反馈组态的课后题之后!

下面此题就是所谓“采用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的中的一个代表。摘自华成英PPT例题(显然此电路的交流信号输入端不是恒压或恒流源)

补充:大家同意HWM的说法吗?(他说模电书上错了)
补充:才发现为什么大家答非所问,原来是自己的问题没有问清楚,读起来不通顺。呵呵

网友A:
1.可不可以说:想要使用“串联负反馈”发挥作用,那么输入信号就必须为(近似)恒压源;同理对“并联负反馈”必须为(近似)恒流源?

是电压源和电流源,不要求恒定(所以应该将“恒”字改成“电”)。因为电压源可串不可并,而电流源可并不可串。

2.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我又想问:是不是采用“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输入信号就一定是变化的,不是恒定的啦!),就没法讨论他们的反馈组态了?

前面已答,不要求恒定。

3.如果假设不成立,那么又怎么解释采用“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他们的组态到底是交流串联还是交流并联负反馈呢?与”输入信号为恒压/流源或近似恒压/流源“这一硬性要求又如何相妥协呢?

问题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所以已不是个问题。

楼主:
1.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书上表述有误对吗?2.
回复 网友A:
3.“问题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所以已不是个问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难道采用“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他们没有反馈组态可言吗?也就是他们永远没法构成交流负反馈的任何一种组态吗?(显然这与很多信手帖来的立体相悖,HWM你又作何解释呢?)

网友A:
to 3L:

“恒压源”和“恒流源”的表述肯定不对,这里所言的源是受控可变的而非恒定,不变的是指负载对源的影响。

“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到底是什么?先明确具体含义,问题才成其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采用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请看我的新的帖子的补充

网友A:
to 5L:

看了1L的图,这就是电流并联负反馈。判断也很简单。并联是显然的,输入和反馈信号并联后加在三极管的be间。电流反馈则可从短路负载而反馈仍然有效来判断(电压反馈下,短路负载其反馈失效,即变为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输出电流变化和Ic或Ie的变化相关,而反馈恰是从Ie的变化中得到。这就是以输出电流作为反馈源反相并联在输入回路中的反馈组态——即电流并联负反馈。

楼主:
首先HWM需要了解的是我不是问怎么判断这个电路的组态(我已经判定出来),我的问题是: 采用“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与”输入信号为恒压/流源或近似恒压/流源“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怎么解释?
6# HWM

网友A:
to 7L:

就针对1L那个放大器,从三极管的基极看,输入和反馈就近似可看成电流源,原因在于输入(信号源经RC注入)和反馈(经R5注入)的“内阻”相对于其共同的负载(三极管的be)电阻要大许多。所以,这就是“电流源”(输入和反馈)的并联反馈。

不过,需再次强调的是,那不是“恒流源”而是“电流源”,其电流是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看,让我慢慢消化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点牵强!我觉得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没有更好的答案吗?

网友B:
书上的说法妥当,人家是教科书
虽然不必“恒”,但一个“恒”字体现了原本的“意图”,况且还说了是“近似”
串联反馈是“吃掉”部分输入电压实现的,如果对方是恒流源,吃啥?好比揪不住秃子的头发
并联反馈同理。

如果说电压源、电流源,当然都能实现反馈,这个没问题。
但严格说跟没说一样,戴维南、诺顿二位大贤说啥来着?

网友A:
“教科书”不一定是圣贤,这里的“恒”肯定不妥。比较妥当(或正统)的说法是“受控源”和“独立源”。受控源受控制信号(电压、电流或其他都可)控制,是“主动”可变的,不过作为电压或电流源(理想条件下)的一种,其电压或电流不受负载的影响。独立源则自有其基准,上电后就稳定不变(理想为恒定)。所以说,恒压或恒流源其实是独立源的别称而已。

当然,理想电压或电流源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实只是源阻抗和负载之比的两个极端现象。当Rs << RL时,接近于电压源;反之当Rs >> RL时,则接近于电流源。不过,这是源的理想与否的问题,与“受控源”和“独立源”的关系不是一码事。

网友B:
教科书就意味着圣贤?恰好相反。
还记得以前在这里说过我的理解,作为教材,有时不得不暂时教点“错”的
这里恒压源恒流源是“不必要”的,但用恒压源恒流源肯定不会错,属于最简单的情况,便于抓住主要矛盾,先有初步理解再说。而且人家已经说了可以“近似”
一次性讲清楚完整的概念固然好,但对学生来说,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