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7):
1、51单片机(我用的是C8051F120)的SP(堆栈)能放在片外ram里面,看startup.a51里面那个堆栈重入啥意思,看不明白!
2、51单片机外扩RAM的时候初始化要放在startup.a51还是在main里面初始化也行。假如变量数量很多要用到外扩的RAM

网友A:
“51单片机(我用的是C8051F120)的SP(堆栈)能放在片外ram里面”,楼主你这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

楼主:
忘了加问号了!
貌似不能,SP赋值最多256,但看那个STARTUP.A51里面怎么有XRAM  堆栈指针重入?

网友B:
如果支持RAM外扩的话,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C:
放在外面只能用软件堆栈了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自己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把外扩Ram的初始化代码采用compact模式编译,这样防止编译器编译时把变量放到外扩的RAM里,估计就行了吧?不知道到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