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用万能板搭了个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做实验。
原理图见附件。我用的324,通向输入端接2.4V,
测了一下,反相端只有1.84V,输出端3.74V。
不是虚短虚断吗?怎么差这么大?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达到最大输出了,增大电源电压。

网友B:
re LZ:

你这是5V供电,LM324在5V供电下输出最高只能到达3.5V左右。自然,虚短就不成立了。

楼主: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
5V供电时,同相端1.68V,反相端1.73V,输出3.74V。
6V供电时,同相端1.94V,反相端2.00V,输出4.01V。
7V供电时,同相端2.33V,反相端2.40V,输出4.80V。
为什么反相端老比同相端0.几V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运放存在失调电流的,offset current。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同相端和反相端不可能相差这么大的,肯定是哪有问题。

网友E:
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应该是很接近的,324运放假货、拆机料比较多,是否324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你可以把所有的电阻改为10K,试试看看

网友G:
在正向输入端接一个同阻值的电阻到地

网友H:
1、电源7V有点小,你把4脚接+12V,看着怎么像接模拟地。
2、最好把R1改为500欧,其他电阻值不变!

网友H:
从芯片手册来看,根据输入失调电压,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之间有几毫伏的差值。
因此如果设计合理,正相输入、反相输入之间差值多说也就十几毫伏,不会达到几十毫伏的。

网友I(2024-12-27):
放大器虚短虚断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供电电压要够;第二电路拓扑要满足负反馈;第三输入端电压要满足共模电压所允许的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