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用万能板搭了个反相器电路,原理图见附件。
我想输入负2.5V,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我用7805另外搭了个电路。
用电阻分压,得到2.5V。然后反相输入端接那个2.5V的地,
地接那个2.5V。结果一测,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大约0V。
后来想了想,这个办法太傻了。可是怎么得到负电压又不至于影响到
运放的其他电路?
我模电很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e LZ:

单电源想得到负电压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将运放的正输入端接在那个2.5V的分压上,然后变动输入观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