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几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12-07):
如题所示,判赐教,谢谢!

网友A:
减小电源之间的高频干扰。

网友B:
那为什么用这么多?

网友C:
每个电源pin-pair上面放一个

网友D:
一般对power要求比较高的IC才会有这个线路,所以你的两个power plane要越干净越好

楼主:
那个3.3v用示波器看是一个脉冲方波,通过几个电容耦合过去成为flash控制器的3.3v电源?我这么猜的,还有那个3.3v和1.2连起来是如何减少干扰的呢?那个绿色的大圈下面标了个3c,是啥意思,原理图上还有其他地方标3b的圈,难道是安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