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问题

楼主(2011-12-07):
硬件:cc2430+电容感应模块前言:这是一个已经在用产品上的问题,通过感应后CC2430发出数据给主机处理
现象:环境相同情况下,开机在20分钟内正常,后来就无任何反应,通过测试没有数据发出,但重新开机后正常,现象不一定重现,很奇怪,以前没重现这样的问题,产品库存了一年左右,

楼主:
我的怀疑是长期在仓库,导致器件稳定性下降,大家说说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设计、器件、生产工艺等都有可能导致。

楼主:
chunyang 你觉得应该从哪里查,或者从哪方面分析

网友A:
不正常时先检查本振以及是否有发射,有的话频率是否漂移,同时编程记录一下是否存在异常复位或死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