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用万能板搭了个正弦波震荡电路,电路图见附件。
我用multisim仿真可以起振,实际的电路不行。
我恐怕不起振,还特意在输入端输入一小会2.5V电压,仍然没输出。
还有,反馈电阻是不是一定要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的幅度条件是增益等于3。如果小于3则不起振(即使给足够大初始激励也会幅度越来越小,直至停振)。如果大于3则幅度会越来越大,直至出现限幅、发生失真。而实际的元件都是有误差的,并非和标称值严格一样。而我们需要的是:当振荡幅度比较小时希望增益大于3,这样输出幅度会增大,到达需要的幅度时增益等于3,这样可以维持等福振荡(实际严格等于3很难,只是尽可能接近)。超过额定幅度时增益小于3,使得输出幅度降下来,避免产生限幅失真。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稳幅电路去自动改变增益来稳定输出幅度,维持稳定的振荡。用热敏电阻就是一个简易的稳幅措施。

网友B:
哦 可以百度一下 你的换图软件我头一次看到 长见识了

楼主:
多谢两位!我的R1是4.7k,RF是10k。按照2楼所说,增益大于三,幅度会越来越大,直至出现限幅,失真。
可是我的根本就不起振,各位大侠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C:
R1去掉,C1接到运放反相端和地之间试试

网友C:
C2也去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入已经超过电源电压范围了!
你的电源是+5V单电源。输入的直流工作点是地电位。那么负半波就是负值了,也就是比负电源电位还低,这时候运放是无**常工作的!
解决的办法:把R1和R3都改成两个电阻(阻值是原来的2倍),一个接地另一个接+5V,也就是说等效为接在+2.5V(原来是接地),这时候对于直流来说不在是地电位,但对交流来说还是地电位。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热心帮助!
7楼,你看电路是否改成如下所示啊?
见附件。

网友A:
这样等效电阻都变成2.35K和0.5K了呀!

楼主:
我接错了吗?那到底怎么接的?谢谢啦!你再说详细一点。

楼主:
是不是把R2和R4也改掉。

楼主:
我照5楼的说法试了一下,确实震荡起来了。可惜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原理我也不是太懂。

楼主:
qzlbwang大侠在吗?麻烦再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两个4.7K电阻改为10K(略比10K小点,比如说并联一个200K,否则正好10K的话增益不能大于3).两个1K改为2K

楼主:
好,谢谢。我试试。

网友:
负电源都不接,震荡的负半周期哪来的啊?

楼主:
振起来了。波形粗看是一个不规则的波形,把周期减小就发现,每一个不规则的波形是由许多小的正弦波组成,
好像是载波。大概是没有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原因吧,好像震荡不稳定。先就这样吧。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用文氏振荡器?
LZ,换DDS吧

楼主:
我搜了一下,DDS是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我不是为了用文氏振荡器,而是为了学习模电。

网友D:
噢,那是那是.文氏振荡器中有许多模电知识,否则输出失真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