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PL-2303驱动为什么在win 7上无法启动

楼主(2011-12-07):
如题,尝试过最新版本的软件,win 7版本为旗舰版,之前用过xp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难道用PL官方的win7驱动不行吗?

楼主:
其了怪了,难道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网上应该找得到Win7的驱动,我是Xp的 用PL2303最老的驱动才行,新版本驱动反而不行

楼主:
还是ic比较旧的问题呢,软件一直升级,会不是硬件也升级了?

网友A:
PL2303也有多个版本,从XP不能用新驱动来看,新旧版本芯片不是很兼容

楼主:
折腾很久,浪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重买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