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8C20xx6A 1.8V CapSense触摸解决方案

楼主(2011-12-07):
Cypress公司的CY8C20xx6A 是最新和最低功耗的1.8V CapSense解决方案,工作电压1.71V 到 5.5V,采用低功耗 CapSense® 模块,可配置的电容式感测元件和支持组合使用 CapSense 按钮、滑条、触摸板、触摸屏和接近传感器,M8C 处理器的速度最高可达 24 MHz,主要用于以电池为能源的手持设备,移动设备,蓝牙手持设备以及打印机,LCD TV和监视器等。本文介绍了CY8C20xx6A主要特性,逻辑方框图,CapSense系统方框图以及通用CapSense控制套件电路图。

CY8C20xx6A family is the newest and lowest power, 1.8V CapSense solution from Cypress, the world leader in Touch Sensing. This family is geared towards battery-powered applications such as Handheld Devices, Mobile, Bluetooth Headsets and towards wall-plugged applications sensitive to electrical noise such as Printers, LCD TVs and Monitors. The 20xx6A family is enabled with SmartSense automatic tuning technology that makes capsense designs easier than to use.

楼主:
CY8C20xx6A主要特性:

■ 1.71V 到 5.5V 工作电压

■ 低功耗 CapSense® 模块

❐ 可配置的电容式感测元件

❐ 支持组合使用 CapSense 按钮、滑条、触摸板、触摸屏和接近传感器

■ 强大的 Harvard 架构处理器

❐ M8C 处理器的速度最高可达 24 MHz

❐ 速度高、功耗低

❐ 中断控制器

❐ 温度范围:-40℃ 至 +85℃

■ 灵活的片上存储器

❐ 3 个程序/数据存储器容量选项:

・ CY8C20x36A:8K 闪存/1K SRAM

・ CY8C20x46A、CY8C20x96A:16K 闪存/2K SRAM

・ CY8C20x66A:32K 闪存/2K SRAM

❐ 50,000 次闪存擦/写循环

❐ 局部闪存更新

❐ 灵活的保护模式

❐ 系统内串行编程 (ISSP)

■ 全速 USB

❐ 仅在 CY8C20646A、CY8C20666A 和 CY8C20x96A 上提供

❐ 符合 12 Mbps USB 2.0 标准

❐ 8 个单向端点

❐ 1 个双向控制端点

❐ 专用的 512 字节缓冲区

❐ 在 3.3V 时采用内部稳压调节

■ 高精度、可编程时钟

❐ 内部主振荡器:6/12/24 MHz ± 5%

❐ 供看门狗和睡眠定时器使用的 32 kHz 内部低速振荡器

❐ 供可选外部晶振使用的高精度 32 kHz 振荡器

❐ 不带外部组件时,USB 振荡器的精度为 0.25%

(仅限 CY8C20646A、CY8C20666A 和 CY8C20x96A

楼主:
可编程引脚配置

❐ 多达 36 个 GPIO(具体取决于封装)

❐ 双模式 GPIO:所有 GPIO 都支持数字输入/输出和模拟输入

❐ 所有 GPIO 均具有 25 mA 的灌电流能力

❐ 所有 GPIO 均可选择上拉驱动、High Z 驱动、开漏驱动模式

❐ 端口 0 和 1 采用 CMOS 驱动模式(5 mA 源电流):

・端口 0 的源电流总和为 20 mA(在 3.0V 时)

・端口 1 的源电流总和为 20 mA(在 3.0V 时)

❐ 端口 1 上具有可选的稳压数字 I/O

❐ 端口 1 的输入阈值可配置

❐ 所有端口 1 GPIO 上都具有热插拔能力

■ 通用模拟复用器

❐ 通用内部模拟总线

❐ I/O 的同步连接

❐ 高 PSRR 电压比较器

❐ 用于所有模拟资源的低压差电压调节器

■ 额外的系统资源

❐ I2C 从器件:

・有 50 kHz、100 kHz 或 400 kHz 可供选择

・无需时钟伸展(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睡眠模式期间实现,电流不超过 100 µA

・硬件地址验证

❐ SPI™ 主控和从器件:可在 46.9 kHz 到 12 MHz 的范围内进行配置

❐ 3 个 16 位定时器

❐ 看门狗和睡眠定时器

❐ 内部电压参考

❐ 集成监控电路

❐ 8 到 10 位增量型模数转换器

❐ 2 个通用高速低功耗模拟电压比较器

楼主:
完善的开发工具

❐ 免费的开发工具 (PSoC Designer™)

❐ 功能齐全的在线仿真器和编程器

❐ 全速仿真

❐ 灵活实用的断点结构

❐ 128K 的跟踪存储器

■ 封装选择

❐ CY8C20x36A:

・ 16 引脚 3 x 3 x 0.6 mm QFN

・ 24 引脚 4 x 4 x 0.6 mm QFN

・ 32 引脚 5 x 5 x 0.6 mm QFN

・ 48 引脚 SSOP

・ 48 引脚 7 x 7 x 1.0 mm QFN

❐ CY8C20x46A:

・ 16 引脚 3 x 3 x 0.6 mm QFN

・ 24 引脚 4 x 4 x 0.6 mm QFN

・ 30 脚 WLCSP

・ 32 引脚 5 x 5 x 0.6 mm QFN

・ 48 引脚 SSOP

・ 48 引脚 7 x 7 x 1.0 mm QFN(带 USB)

❐ CY8C20x96A:

・ 24 引脚 4 x 4 x 0.6 mm QFN(带 USB)

・ 32 引脚 5 x 5 x 0.6 mm QFN(带 USB)

❐ CY8C20x66A:

・ 32 引脚 5 x 5 x 0.6 mm QFN

・ 48 引脚 7 x 7 x 1.0 mm QFN(带 USB)

・ 48 引脚 SSOP

楼主:
30 脚 WLCSP

图1。CY8C20xx6A逻辑方框图

图2。CY8C20xx6A CapSense系统方框图

楼主:
CY3280-20x66通用CapSense控制套件

CY3280-20x66 Universal CapSense Controller Kit

The CY3280-20X66 CapSense Controller Kit is designed for easy prototyping and debug of 20xx6A CapSense Family designs with pre-defined control circuitry and plug-in hardware. Programming hardware is included as well as an I2C-to-USB bridge for tuning and data acquisition. This module connects to any CY3280 Universal CapSense Module Board.

CY3280-20x66 Kit Content:

CY3280-20x66 CapSense Controller Board

CY3240-I2USB Bridge

CY3210 MiniProg1 Programmer

USB 2.0 Retractable Cable

CY3280-20x66 Kit CD

图3。CY3280-20x66通用CapSense控制套件外形图

图4。通用CapSense控制套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