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手机液晶的驱动IC要写程序的吗?

楼主(2011-12-07):
我们最近想生产NOKIA各种手机的液晶屏,这些屏的驱动IC要写程序的吗?有这些IC的供应商吗?

谢谢!!!!!!!!!

网友A:
不清楚  应该是需要的

楼主:
有这些方案或IC的供应商吗?

网友B:
一般都要的,不同型号,不同码,也有部分通用的:)

网友C:
以前没做过的话自已摸索很难的。诺基亚的屏基本上都要求烧录数据的。还有要做什么型号的屏的?不同型号接口不同的,MCU,RGB,CDP,DSI,你要做哪一种?

光做测试板就够忙一阵子的。

网友D:
高手速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