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5时钟内部结构介绍

楼主(2011-12-07):
PSOC3/5的时钟比较复杂,要从众多输入时钟中选择出多种不同功能的时钟。

楼主:
输入时钟有外部P42/P43的晶振MHZECO4-33M、P55/P56KHZECO32768HZ、IO口的数字系统DSI=Digital System Interconnect、内部的OSC从最准的3M1%62 M7%、内部的ILO=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在CRDWR文件中的CLOCK可以进行设置。默认的时钟设置如下图:

上图中,IMO=internal main oscillator单元用于选择主时钟的来源,有内部的OSC、外部的XTAL、DSI三种,默认用内部OSC,可选其频率。若选用外部晶振需要选择左面的XTAL部分,根据实际硬件选择晶振频率及稳定度,然后在IMO部分选中XTAL即可。若选用数字输入时钟DSI,需要选择右面的DSI部分设置内容后再选中DSI。
图中XTAL 32K部分使能外部的32768HZ的RTC时钟。
图中ILO用于看门狗和睡眠低功耗应用。有1\33\100KHZ三种选择.

楼主:
图中USB用于选择USB系统的时钟。
PLL部分选择PLL时钟,

网友A:
内部结构,以前都不明白

网友B:
用过的所有芯片中,PSoC3/5的Clock是最灵活也是最容易配置的。尤其是Clock的界面配置工具,可以说是一个经典之作。

网友C: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