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高压和低压信号安全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电路板上高压和低压走线一般要求有安全距离,如果同一电路板上有300V电压和5V电压,但这两个电压的参考地是相互隔离的,这时还需特别注意两者之间的爬电距离吗,如果离得近两者之间会有影响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正常下没有问题,干燥空气或电路板的击穿场强都很大,达到每毫米1000V以上,因此保持稍宽的距离例如1mm即可,但在异常场合例如雷击,高压侧往往有更高的脉冲,因此一般布线距离要更大,电压较高的地方往往容易汇聚更多的灰尘,而灰尘或脏东西会大大降低绝缘强度,所以我看到的很多正规的电路板,间距都在5mm以上,有些达到20mm以上。

网友B:
你这样的高低压,距离当然是能拉大就拉大,最好可以开个口。

网友C:
IEC有相关的规范.有在各种环境下,不同电压差间推荐的爬电距离值.

网友D:
正常下没有问题,干燥空气或电路板的击穿场强都很大,达到每毫米1000V以上,因此保持稍宽的距离例如1mm即可,但在异常场合例如雷击,高压侧往往有更高的脉冲,因此一般布线距离要更大,电压较高的地方往往容易汇聚更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好

网友E:
顶2楼
  各种情况均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