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AND ECC 请教各位高手(论坛里的帖子都看过了)

楼主(2011-12-08):
大家好:我碰到的问题和以前的几位朋友一样,都是ecc代码读出为0,不知道设置有什么错误,想请教下,下面是我的大致步骤,希望指正: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SetupTime = 0x1;  // 在(通用空间/属性空间)x的建立时间 (Common/Attribute memory  x setup time)
  p.FSMC_WaitSetupTime = 0x2;// 在(通用空间/属性空间)x的等待时间 (Common/Attribute memory  x wait time)
  p.FSMC_HoldSetupTime = 0x3;// 在(通用空间/属性空间)x的保持时间 (Common/Attribute memory  x hold time)
  p.FSMC_HiZSetupTime = 0x1; // 在(通用空间/属性空间)x数据总线的高阻时间 (Common/Attribute memory  x databus HiZ time)
  //tmppcr[0:19]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2_NAND;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Disable;  // 等待功能使能位打开 [1]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数据总线宽度[4:5]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ECC计算电路使能位 [6]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endif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CLRSetupTime = 0x00;//CLE至RE的延迟 (CLE to RE delay) [9:12]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ARSetupTime = 0x00; //ALE至RE的延迟 (ALE to RE delay) [13:16]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p;    //通用存储空间时序寄存器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p; //属性存储空间时序寄存器
  FSMC_NANDInit(&FSMC_NANDInitStructure);
  /* FSMC NAND Bank Cmd Test */
  FSMC_NANDCmd(FSMC_Bank2_NAND, ENABLE);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ENABLE);
status = FSMC_NAND_WriteSmallPage(TxBuffer, WR_Add, 1);
while(FSMC_GetFlagStatus(FSMC_Bank2_NAND,FSMC_FLAG_FEMPT)==Bit_RESET);
ecc = FSMC_GetECC(FSMC_Bank2_NAND);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DISABLE);
TxBuffer[2048]里面的数据是0x00~0xff的循环数据,写一个page以后就读一次ecc
但是每次数据都是0 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注意的,看了其他的帖子中提到的包括fifo标志和ecc的使能我都加了。真心求赐教,卡了两天了 没有一丝的头绪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0x00~0xff循环数据的ECC值就是0。

楼主:
但是我将数据修改 比如前2000个数据是0x00~0xff循环 后48个为0,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1)写入或读出数据的数目要与ECC计算指定的数据数目相同
2)请使用随机数测试

楼主:
写入还是2048个字节没有变,输出结果都是0

网友A:
写入还是2048个字节没有变,输出结果都是0
引用 楼主:

ECC计算指定的数据数目也是2048吗?

楼主: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应该没错吧

楼主:
有没有人有相关的程序发下看看

楼主:
做了个小程序检测ecc 结果发现0~8或者9~f的循环计算结果只要是8的倍数的都是0,版主说的不错,我比较偷懒了

网友B:
这个 ECC 只能识别 2Bits同时错误或纠正1bit错误,如果多于2bits的数据改变,计算的码可能是相同的。

楼主:
嗯 谢谢,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只是检查是否能使用ecc,纠正这个还没考虑到。

网友C(2012-01-17):
读数据能检测ECC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