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型

楼主(2011-12-08):
诸神们,帮忙推荐个MOS管,做开关管用的。电压在3.3V左右,电流、功耗越底越好,考虑到低功耗工作。希望诸神能推荐几个型号,有参数等最好

网友A:
电流、功耗越底越好?做信号开关吗 频率呢?

网友B:
唉,初学者提问都不会提啊~

不会提的话就把你的应用和关键需要说清楚啊,还要别人去猜?

楼主:
2# tianm    恩 做信号开关 频率不用管...能识别开合状态就好..我画了个9013的图 给你看下

楼主:
3# xwj    不好意思  菜鸟  请见谅。 我想应用的是在一个低功耗设备里面 在加开关量做判断,设备电池供电 ,cpu是430的

网友B:
还是没说清楚。

输入什么信号?
开关量?
为什么没有串限流电阻?你就不怕损坏IO?

至于MSP430,本来就可以 以较高阻抗输入,直接串电阻+钳位二极管即可

楼主:
6# xwj    DVDD=3.3v  信号就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量。 限流电阻忘了加了:L   我这个电路应用到实际中不知行不行? 我只要识别J5、J6开合就行了  本来想找个MOS管替代9013的。  结果糗了...

网友B:
你这电路,悬空长线接MOS管栅极,你说会怎么样?

楼主:
8# xwj    谢谢   我在自己考虑下 想想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