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那里有FT232BL设置参数的软件??

楼主(2011-12-08):
那位那里有FT232BL设置参数的软件??
我之前发送数据的时候中间会出现个“?”号,不知道大家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何解决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用调整参数的,如果设置波特率的话,直接在电脑的串口界面设置就行了,这个芯片可以认为是透明的,如果出现?,请检查是否接线松动或者开着软件再接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