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BL发送数据的时候中间会出现个?号,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8):
那位那里有FT232BL设置参数的软件??
我之前发送数据的时候中间会出现个“?”号,不知道大家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何解决求解。。。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首字节如此,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在上电瞬间的暂态导致;如果是数据中间如此,检查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