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4075门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问题是 6脚到光耦的地方 应该是输出0V 却出来个1.76V 想知道为什么 ,调了好久也不得其解,
设计初衷是 通过lm339比较电压经过门电路cd4075 有一脚为高电平 ,就为高电平,进而驱动光耦,光耦后续加有三极管和继电器。想请前辈帮忙看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吧,怎么没人来呢

网友A:
这是TI的CD4075手册: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99450/TI/CD4075BMT.html
其中关于输出电流的特性如下:

可以看出,要让它输出我们所认为的低电平(就用0.5V来说吧),只能重输出端吸入1mA电流。如果吸入6.8mA,输出电压已经到1.5V了。
你再看看你看书的电路,你没有标VCC的电压,我就按5V来算,在输出低电平时就有(5-0.7)/470=9mA,你认为可以吗?
加三级管吧。
在这再次提醒广大的初学者,重视厂商的手册!所有器件都不是完美的,不要习惯了书上的等效模型!

楼主:
应该怎么加这个三极管呢?!怕又弄错了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呢,你这电路如果速度比较低的话,就加一个9013都可以,集电极接替你原来的IO口,发射极接地,基极串一个4.7K电阻到IO那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