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讨论单点连接的问题

楼主:
在低速模数混合电路中,双面板布线,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单点连接,这是很多资料都介绍了,但是单点连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有的资料说是靠近ADC,也有的说是在电源接入处,PCB高手也是用银子堆出的!还有一点,差分信号放大电路(比如压力传感器)(双面板)的模拟部分是否需要大面积敷铜?

网友A(2011-12-08):
re LZ:

按一般规则,单点连接处应尽量靠近PCB电源地的入口。关于ADC的地,若其区分数模地的,同样数地和模地分别在单点连接处汇合。另外,关于大面积敷铜,是地还是电源还是死铜?若是地,尽量设计成一个完整的地层;若是电源,注意走线宽度即可(关键是注意去耦电容的放置);死铜则无存在必要。

楼主:
HWM你好,对于你的回复,我做以下理解:
1、按照一般原则,单点连接处应尽量靠近PCB电源地的入口
2、ADC的地,其区分数模地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单点连接出汇合,单点连接处也应尽量靠近PCB电源地的入口
3、敷铜,是地,无死铜,顶层和底层的敷铜放置一定量的过孔连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地层单面即可(通常选择底层),表贴器件相对容易实现完整地层。若需要将信号线屏蔽隔离(通常无此需要),可以在顶层上铺地隔离,然后通过适当间距的过孔接地。

楼主:
HWM你好,2、ADC的地,其区分数模地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单点连接出汇合,单点连接处也应尽量靠近PCB电源地的入口?这条理解正确吗?本人比较愚钝。

网友A:
to 5L:

理解没错。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地的完成性怎么理解?我上传一个图,这样的地算不算完整?,如果类似这样图纸,底层走也若干根线,但是最终被敷铜(地)包着,算不算完成型?

网友A:
to 8L:

地层中若有信号走线了,完整性自然就差些。但至于差到何种程度要看其具体情况,如正面有与其相交的走线的话,则会对正面的那条信号线的信号完整性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好的,谢谢HWM的指点。

楼主:
HWM你好,这样地的完整性算是最好的吧?

网友A:
to 11L:

可以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