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SP430F149IPAGR后缀IPAGR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2-08):
(无正文)

楼主:
MSP430F149IPAG
MSP430F149IPAGR
MSP430F149IPM
MSP430F149IPMG4
MSP430F149IPMR
MSP430F149IPMRG4
MSP430F149IRTDR
MSP430F149IRTDT
这些MSP430F149后面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器件手册上有说明啊 我常说首先要把器件手册看明白

楼主:
看不懂啊:'(

楼主:
PM PAG RTD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就是TQFP LQFP QFP封装的芯片能用同一种封装吗?例如都用LQFP的可以吗?

网友B:
楼上正解,是各种封装的意思,不同的封装后缀不同,所有的芯片都是那样的。

网友C:
同一种型号的芯片又分了很多种

网友D(2013-09-15):
引用 网友A:
器件手册上有说明啊 我常说首先要把器件手册看明白

我要看明白,还要问你吗

网友E:
这个主要是说封装类型的还有芯片含不含铅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