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的中断设置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12-08):
pi, GPIO, IO, gp, CAN
5000的CAN引脚设置需要加上
GPIOPinConfigure(GPIO_PD0_CAN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D1_CAN0TX);
2000不用加。
中断的设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A:
2000的部分型号也需要加上,tempest系列的lm3s2793。都按照5000的方式去设置兼容2000的。

楼主:
LDO怎么设置,5000的是1.3V的。好像函数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