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三根线 怎么接一根音频线

楼主:
   要在direct audio iput 脚接个音频信号。我想通过耳机插入电脑 ,然后接入。但是耳机有三根线,红 、蓝、棕。 不知道怎么接。有谁之前有做过吗。还望抽空指点一下啊 ,谢谢。

网友A(2011-12-08):
direct audio iput 应该是接有源音源设备的线路输出。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77b3f80d7cd184254b3535a2.html
最简单办法,找个万用表量一下不就行了。
记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有声音了 ,就是噪声太大, 是不是该在输入信号前,加个衰减网络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