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静态电流

楼主(2011-12-08):
(无正文)

楼主:
我看了,但没找到静态电流在哪里,有人量过吗?

网友A:
调节脚是50uA,而且对于一个器件讲,基本不变,如果你只输出1.25V,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317的自耗电了。。但是还有两点:
1、要想做调节,分压电阻中的电流要远比50uA要大,才能有好的性能。这部分电流也是额外消耗。
2、LM317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大约是3.5mA,如果负载电流小于这个数值,那是不能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