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电压信号产生一pwm

楼主(2011-12-08):
有两电压信号,A:5v,B:3V。如何通过一模拟电路产生一占空比为B/A=60%之方波。

模拟电路没学好。

求教了,谢谢。

p.s:不要mcu.

楼主:
我有推论了,先产生一0-5V三角波,再和3V信号一起过比较器。

现在问题变为如何产生一0-5V三角波。

楼主:
如图所示为通用三角波产生电路。该电路中,运算放大器A1、A2是正负峰值检波器,A3为积分器,C1为保持电容。该电路能适应很宽的温度范围,具有很好的线性和振幅稳定性。振荡频率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R3C2,若Va=8V,这时的振荡频率为1kHz。电容C1与C2的比值取20 :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5306900.html

看来模拟电子要复习哈。

网友A:
先用运放做一个电压减法,电压差值送振荡电路,电压差值与振荡电路的占空比线性正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