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轻量级定时器

楼主(2011-12-08):
操作系统中,轻量级定时器中说:任务可以创建一个队列并定期添加定时器,定时器溢出的周期和队列移动的时间相等,但常会有偏移。
本人菜鸟,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请高手指点,谢啦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果定时器溢出,是马上执行指定的任务,还是根据优先级来判断什么时候active?

网友A:
这个定时器是由软件模拟实现的,精度没有硬件定时器那么高。一旦发生定时器溢出,需要由任务来处理,任务优先级高的话则先处理

网友B:
按优先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