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103RCT6的DAC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的程序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DeInit();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SetDualChannelData(DAC_Align_12b_R, 0, 0);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
}
不知是哪里不对,现DAC输出用表测量为1V左右,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
另外还请教:这个buffer有什么用?是怎么使用的?如果用它,数据的传输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buffer是输出缓冲,相当于在DAC的输出端加了个跟随。。。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片子还是不好用,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B(2014-02-28):
应该用示波器看三角波吧,另外程序可以精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