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供电串电阻,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1-12-08):
用RTC的时候很多人在电池和vbat间串个电阻,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A:
限流的吧?

网友B:
某份其他的芯片资料上见过说,如果选取的晶振有电流要求,这里要选合适电阻匹配,可能就是2楼的意思

网友C:
就是限流用的。由于RTC工作电流非常小,这个电阻可以选得很大。

网友D:
限流和滤波的作用,有的RTC电源不稳定,会导致芯片内部出现类似闩锁效应而出现大电流

楼主:
那大家觉得STM32应不应该加这个电阻呢。

网友E:
限流和滤波

网友F:
滤波作用。

网友G:
ST并没有建议这样做。也许有些MCU建议这样做,就被某些人当成信条照搬了。

网友H(2012-02-06):
用于限流
防止输入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