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1-12-08):
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pecl信号与cml信号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找一款时钟芯片手册,里面有讲的。你可以看看zarlink30160时钟芯片手册,里面有参考接法。我好久没看了,忘记了。要没有可以给我QQ:50558327,说明是21IC的就加你了。

网友B(2012-01-12):
NS 有文档 交流 直流都可以,最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