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

楼主(2011-12-08):
我还想问问下430中断的一些问题,我是新手。中断的概念我理解,但是为什么430要用中断,还有许多外围模块自身的中断是什么中断向量是什么和中断什么关系,中断时寄存器需要改变什么单看中断那一节 还有点模糊印象  但是怎么都不能和其他模块联系起来  求解最好通俗的讲解  谢谢

网友A:
中断可以理解是减少功耗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中断,单片机将一直工作,每次轮询标志位,当不确定何时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单片机才去做相应的动作,而每次轮询是要用电的,如果把单片机完全停止,(最深的睡眠方式)单片机几乎不用电(1uA)当有事情发生了之后,单片机通过唤醒,执行任务,这样,单片机就达到了省电的目的.
很多模块都有中断,说明他们都可以提供信号,让单片机放心地睡觉,如果有事情,他们能及时的唤醒
中断向量是什么和中断什么关系:每个中断向量都有自己的入口地址,就如同每扇门都有钥匙一样,当我使用中断的时候,我就打开了门,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向量好比们的地址,就是门本身,钥匙是中断,中断寄存器用来存放中断向量.

网友B:
2楼说得好,单片机要想低功耗,就需要休眠不再工作,
但是如果有状况发生,需要单片机干活,那么就通过中断机制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C:
中断指的是中止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转向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存放中断程序的地方)去运行另外一段程序(这个程序就叫做中断程序),中断程序运行完后再回到被中断的程序。可以看看51单片机的中断的讲解。。。

网友D:
每个中断向量都有自己的入口地址,就如同每扇门都有钥匙一样,当我使用中断的时候,我就打开了门,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向量好比们的地址,就是门本身,钥匙是中断,中断寄存器用来存放中断向量.

网友E:
降低功耗

网友F: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