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为什么要用.h文件

楼主(2011-12-08):
(无正文)

网友A:
.h中一般放的是同名.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数组、函数的声明,需要让.c外部使用的声明。这个声明有啥用?只是让需要用这些声明的地方方便引用。因为 #include "xx.h" 这个宏其实际意思就是把当前这一行删掉,把 xx.h 中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插入在当前行的位置。由于想写这些函数声明的地方非常多(每一个调用 xx.c 中函数的地方,都要在使用前声明一下子),所以用 #include "xx.h" 这个宏就简化了许多行代码——让预处理器自己替换好了。当然了,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功能,只有一个C文件,也可以放在一起,不用.h文件。但是对应的430芯片型号的。h文件还是要的,因为它里面定义了寄存器,寄存器地址等。
至于说用多个文件,是因为要让调理清晰,在改写程序的时候很容易找到你要改的程序在哪,如果只有一个文件,里面什么都有,调理不清晰,修改也不好改。一个大的项目需要程序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想用的好用的规范,就要慢慢学会把程序分开,而不是一个C文件就完事。

网友B:
那是程序的头文件 在程序里面肯定是需要的啊

网友C:
2楼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D:
我一直用汇编写430的程序,学习了

网友E:
头文件啊!!!那个单片机不多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F:
基于可移植性,或者说代码复用性考虑的。
软件工程的思想

网友G:
2楼已经解释得很专业啦,也很详细,大家都沾光学习了

网友H:
2楼解释得很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