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uetouch芯片怎么挑选

楼主(2011-12-08):
需要采购一笔用于多点触摸的芯片,可以支持多点触摸的只有CY8CTMAxxx系列么(后面的数字具体指什么) 还有价格什么的 还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帖子要沉了。。。。。也没个人回答 好凄凉

网友A:
识别多点位置的就是楼主说的这个系列,只是识别多点手势的话还有TMG系列。
触摸屏控制芯片你最好先联系一下代理商。

网友B:
这个因人而异了,看你最看重什么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