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第一次发帖~有个问题需要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1-12-08):
前面是个单电源的比例放大,中间是带通滤波,后面是单电源的整流电路,仿真如上图,当我把带通滤波器改成单电源后,为何他的输出波形变成如下图了。

网友A:
“带通滤波器”改成单电源后,由于其输出为电容偶合,导致后级直流偏置不对。

楼主:
“带通滤波器”改成单电源后,由于其输出为电容偶合,导致后级直流偏置不对。
引用 网友A:
那该怎样调整才可避免对后级的直流偏置造成的影响呀?谢了

网友A:
to 3L:

可以考虑在TF3处对地接一个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