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管脚怎么用好,输出电流还是吸收电流?

楼主(2011-12-08):
关于IO口的总体最大电流这一块,看的不是很明白,STM8S和STM8A还有区别,有没有高手,给通俗的讲一下

网友A:
IO口的总体最大电流 就是所有IO口的电流总和。

网友B:
香主讲的很通俗了

楼主:
HS是吸收电流,对吧,我看手册当中,输出和吸收电流的指标是一样的,都是最大20mA。
一个宣传的ppt文件中给出的指标是8mA。
根据IO原理结构,应该是只能吸收,且在开漏状态下,不能输出,是这样吧

网友A:
不同的型号,电流指标也不一样,你说的宣传的ppt文件是讲你用的型号吗?

楼主:
PPT讲的是STM8S,我现在研究的STM8A的,两个手册关于驱动能力这块,我仔细比较了一下,还是有不少差异,基本搞明白了,同是80脚封装,STM8A的HS口比比STM8S要少,不过够用了

网友C:
IO口的总体最大电流 就是所有IO口的电流总和。
三楼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