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用TB捕获脉宽问题与解决心得

楼主(2011-12-08):
硬件:单片机:MSP430F149
      晶振:32K,8M
输入信号:通过无线接收到低电平10ms,高电平7.5ms,
输入口:P4.0(TB0)
要求:捕获低电平的脉宽

软件:
1. 初步思路:通过定时器TBCCR0作为捕获模块对外部输入信号进行捕获:先设为下降沿捕获,如果捕获到,马上修改为上升沿捕获,并马上TBR清零开始计数;如果不过到上升沿,马上改为下降沿,并把TBCCR0的数据记下来,此即为脉冲低电平宽度。
2. 使用TI公司的c语言例程稍做修改程序可以运行。
3. 出现问题:程序能捕获到上升下降沿,并且捕获到的width总是忽大忽小,毫无规律。
程序改来改去毫无进展,头开始慢慢大了~~~
4.师兄过来看看说,怎么没有开晶振啊?我说没用到8M的,也就没专门开晶振~不过既然说起,要不干脆换个晶振试试,于是加了段程序,并把TB改成用MCLK(8M):

  • void InitSys()
  • {  unsigned int iq0;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程序一直卡在此处的延时程序语句中,怎么回事,难道晶振打不开?突然想到查查硬件,才发现8M晶振一个管脚松了#◎¥※@$……
焊好8M晶振后,程序可以继续运行了.
5.又发现问题:虽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width采集到的数据也不再忽大忽小了,开始很规律的在14500左右变化,可一算,14500*(1/8000000)=1.8125ms,跟输入信号脉宽不一致,用示波器测输入端确实是10ms啊???~~
6.突然想10ms的数据如果采集到应该为10ms/(1/8000000)=80000,这个数据早就超过TBR的值了。那TBR溢出后就会从0重新开始计时,那显示的数据就应该正好是65500+14500=80000!!也就是说,我得到的数据是对的,只是没有考虑TBR溢出的情况!
7.既然问题发现了,就好办了~TB的TBCTL不是可以时钟分频功能吗?设置1/8分频后,时钟为1M,这样10ms的脉宽应该得到10ms/(1000000)=10000!
程序修改好后一运行,果然~阿弥托佛
源程序如下:

  • #include<msp430x14x.h>
  • unsigned int width[10]={0,0,0,0,0,0,0,0,0,0};
  • unsigned int i=0;
  • void main()
  •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P4SEL|=BIT0;                          //P4.0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波
  •    //-------开晶振XT2---------
  •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    for (i=256;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   TBCCTL0|=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   TBCTL|=ID_3;
  •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   TBCTL|=MC_2;
  •   _EINT();
  • while(1);
  • }
  • //―――――定时器TB的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
  •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      {
  •        TBCTL|=TBCLR;
  •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
  •    else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      {
  •        width[i++]=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if(i==10) i=0;
  •      }
  • }

教训:
1.程序的模块化设计很重要。每次写程序,最好遵循如下规矩:
   关看门狗;WDTCTL=WDTPW+WDTHOLD;
   开晶振:都把ACLK= XT1(32k),MCLK=SMCLK=XT2(8M);并且能用8M最好用8M,这样比较准确。
   晶振的检测方法:XT2可以通过程序中的扫描标志位实现。
   或者设置P1.4(SMCLK),P2.0(ACLK),然后用示波器检查
   主程序:使用自己写的模板。
2.如果在一个问题上卡住了,就不断细化深入下去,直到触到其本质,就看你能把这个问题细化到什么程度!
3.任何数字或信息都有他隐含的本质信息,都能直接或间接反映其本质。就看你能否抓住这个数字,想到他对本质的反映。

网友A(2013-06-06):
怎么都是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