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方波经CR电路,输出波形幅度问题

楼主(2011-12-08):
1khz方波 峰峰值50mv ,偏置+25mv

经过一个普通的C R电路 (先电容然后电阻到地),测量电阻两端电压

电压幅度居然有大有小?为什么?不停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应该 输出尖峰电压幅度应该为固定值,但我得到的却是不停的变化。。。

CR时间常数为2nf*1k = 2us

用理想信号源,得到的结果 电压稳定。
用非理想信号源(仿真软件带的安捷伦发生器),得到的结果 电压不停的变化。
难道这个发生器有什么奥妙?

网友A:
你时间常数如何算的?知道信号源内阻吗?

网友B:
不知你要耦合还是微分,前面有没有单向性更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认为是理想的呢?

或者信号源内阻是50欧姆呢

时间常数我随便选的,我想做微分,得到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做微分

前面有没有单向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向性就是有没有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微分时时间常数要远小于你信号周期。Vs=Vc+Vr=iZc+iR=i*1/jωC+iR=Vc+RC(dVc/dt),只有Vr相对于Vc很小时才有dVc/dt≈dVs/dt,也就是|1/jωC|》R→1/ω》RC→T/2π》RC,这时候才有比较好的源微分性质,输出也自然很小。

楼主:
你的意思是输出电压幅度小于输入电压幅度。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输出电压不恒定,输出的前一个脉冲和后一个脉冲幅度不相等

理论上讲 输出电压幅度应该恒定啊,因为我输入电压幅度没有改变。

我用multism仿真的,软件不会连这个简单电路都仿真错吧

老师们试试仿真下? 很简单的仿真电路

楼主:
又试了下仿真,用理想信号源,通过CR之后,输出脉冲电压幅度不变。
用非理想信号源(软件自带的安捷伦发生器,标注着50欧姆,应该是内阻吧),通过CR电路之后,输出脉冲电压幅度变化,不恒定。

为什么呢? 是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仿真软件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不知道真实电路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C:
用multisim测试一下,电压很稳定啊
电容100nF,电阻1k

楼主:
你信号源用的是软件中的哪个?
用普通的那个信号发生器,(好像是理想信号源),得到电压稳定。

但若是用软件中安捷伦的 信号发生器,则得到电压不稳定
你试试

网友C:
两个都试过,效果一样

楼主:
我的版本mutlsi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