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soc是什么啊

楼主(2011-12-08):
psoc是单片机吗,周立功家做是做单片机研发吗,还是用单片机来做产品

网友A:
PSoC:(Programmable System-On-Chip,是片上可编程系统
PSoC系列单片机是在一个专有的MCU内核周围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围器件阵列PSoC块,利用芯片内部的可编程互联阵列,有效地配置芯片上的模拟和数字块资源,达到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目的。

周立功好像主要做嵌入式方面研发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2楼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挺清楚的了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