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整流滤波的问题,但是搞不明白

楼主(2011-12-08):
220VAC单相输入经过无源LC滤波后得到的 直流电压是多少V呀?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关系?L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输出直流电压近似为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的0.9倍,条件是电感中电流连续。
L电感量数值应该能够保证电流连续,换言之,负载电流不能太小,或者说负载电阻不能太大。

楼主:
也就是说得到的DC电压是220*0.9=198V?在电感中电流连续的情况下,如果是不连续呢,比喻说后面的逆变处于空载模式下

楼主:
还有,假设电压滤波成DC后供给后面逆变的电流是X。那么这个电感值和X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感觉应该和X有关吧?

网友B:
自己用软件仿真一下,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