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给定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要用MCU对两台并机的电源进行电压DA给定,是同一个DA对应的输出口同时给两台机器的电压信号还是用两个DA口,设置相同的DA量再各给一台机器?那种方法比较合理?

网友A:
相同值自然是一个DA输出,能力不够加缓冲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