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用一个控制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分别是6v12v24v36v,然后自己用4个4007二极管做了一个整流桥,分别把桥接到6v12v24v36v交流输出上,测得桥的输出直流电压分别为16.6v 19.5v 28.9v 39.7v,为啥电压会升高那么多啊?

网友A:
分为2种情况:
1.没有滤波电容,输出直流电压Udc=0.9Uac  Uac是整流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
例如,变压器次级电压20伏,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20*0.9=18伏。是平均值。负载电压也是18伏,但是负载电流越大,这个负载电压就越小,因为变压器有内阻,可以有负5-10%的程度。
2.有较大的电容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1.2*Uac,(负载电压)。
空载电压=1.414*Uac,也是平均值。
当负载电流较大时,输出直流电压与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相等

网友B:
楼主先不要接桥,量下开路输出电压准确不,变压器的开路电压比额定输出电压高,有的商家为了用更细的铜线,会把开路电压做高,靠负载来拉低。

楼主:
开路时,变压器输出端实际电压比额定电压高有1~2v,但经桥后直流电压就高了很多

网友B:
桥最多只有1.414的倍数,再多的就检查自己的检测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做整流桥建议用开关速度比较快的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别用4007了,另外输出部分加滤波电容。

网友B:
做整流桥建议用开关速度比较快的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别用4007了,另外输出部分加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