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参数与Y参数

楼主(2011-12-08):
经常在高频电路中看到上述两种参数,到底有什么不同?各自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能否互相转化?

网友A:
re LZ:

S参数是散射参数,表示能量的入射、反射和透射关系。S是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中常用的参数。

Y参数是导纳参数,表示网络端口的导纳关系。导纳是阻抗的倒数,可见导纳和阻抗一样是电路设计中最为常用的参数。

网友B:
各种二端口网络参数的定义
S参数没有列出来,这个参数的定义不是基于开路或者短路而是匹配与否
简单的说,以双口网络为例,S11,S22为端口1,2各自的反射系数(反射功率/输入功率),S21是端口2输出功率和端口1输入功率的比值即功率增益。以上都讨论的是绝对值,因为高频情况下S参数都是复数
各种参数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以S-Y为例

网友A:
S参数是功率波散射参数,一般情况下必须考虑端口所接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只有在所有端口的传输线特征阻抗一致的前提下,S参数才可忽略传输线特性。但是,在S~Y或S~Z参数变换中,必须考虑相关传输线的特征阻抗,除非在归一化条件下讨论(归一最终还得落实到具体参数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