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随机数的产生

楼主(2011-12-08):
  •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出个简单的,时钟的方法不会,有待高人再做解答
  • //*****************************************************************************
  • //  MSP430-随机数的产生
  • //  作者:B哥
  • //  Email: cbing2000@163.com
  • //  May 2008
  •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  程序功能:产生一个16位的随机数
  • //  原理:
  • //  AD输入口处于悬浮状态,这样输入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
  • //  转换结果的最后一位尤是如此,转换16次(也可以不是16次,
  • //  但最大只能是16次,为什么?)后,这16次里有X次转换结果
  • //  的LSB是1,则把x放在randomNUM的最高四位,第2次循环得出的
  • //  x与第1次的异或,结果放次高四位,依次类推;为什么这样处理
  • //  就是让数据更”乱“更“随机”,甚至还可以不同循环里的采样率也不同
  • //  *******************************************************
  • //  本人遵循技术开放、广交天下朋友的原则,该程序可由任何人
  • //  修改使用。如有大虾修改了更为完善的该软件,请发送一份给本
  • //  人。谢谢!
  • //*********************************************************
  • #include "msp430x44x.h"
  • unsigned char times=0;
  • unsigned char cyc;
  • unsigned int randomNUM;
  • unsigned int OneNums,temp;
  • void main( void )
  •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unsigned int i;
  • P6DIR = 0;
  • P6SEL = 0x01;
  • ADC12CTL0 &= ~ENC;
  • ADC12CTL0  = ADC12ON+SHT0_6+REFON+MSC;
  • ADC12CTL1 |= ADC12SSEL0 + SHP+CONSEQ_2;
  • ADC12MCTL0 = INCH_0+SREF_1;                  //通道0
  • for(i=0;i<7000;i++)
  • {;}
  • ADC12IE |= 0x01;
  • ADC12CTL0 |= ENC;
  • _EINT();
  • ADC12CTL0 |= ADC12SC;
  • while(1)
  •   {
  •     LPM3;
  •     if(cyc==1)//第1次循环
  •     {
  •       randomNUM = OneNums<<12;
  •       temp=OneNums;
  •       OneNums = 0;
  •       continue;
  •     }
  •     if(cyc==2)//第2次循环
  •     {
  •        randomNUM |= (OneNums^temp)<<8;
  •        temp=OneNums;
  •        OneNums = 0;
  •        continue;
  •     }
  •     if(cyc==3)//第3次循环
  •       {
  •        randomNUM |= (OneNums^temp)<<4;
  •        temp=OneNums;
  •        OneNums = 0;
  •        continue;
  •       }
  •     if(cyc==4)//第4次循环
  •       {
  •        randomNUM |= OneNums^temp;
  •        temp=0;
  •        OneNums = 0;
  •        cyc=0;
  •      }
  • //randomNUM即为产生的16位随机数,以下程序用户自行添加
  •     _NOP();
  •   }//while
  •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ADC12chanle(void)
  • {
  •   unsigned int pp=0;
  •   if (times<16)
  •   {
  •     pp = ADC12MEM0 ;
  •     times++;
  •     //if(ADC12MEM0 & 0x01)不就oK了?为什么还要弄个局部变量pp?
  •     if(pp & 0x01)
  •     {
  •       OneNums++;
  •     }
  •   }
  •   else
  •   {//一次循环,16次采样结束
  •     cyc++;
  •     times=0;
  •     LPM3_EXIT;
  •   }
  • }

网友A:
转换次数可以很多次啊,我以前用做AD的可以有几次都可以的,你的这产生随机数的思路很特别,学习了,我有时间了也来试试。。。

网友B:
1. 转换次数是根据你的算法定的,长短不一定要16位。转换次数越多,生成随机数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越长,使用中需要考虑下是否经济
2. pp变量不是必须的

网友C:
转换次数可以很多次

网友D:
好好学习一下,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E(2012-12-03):
学习了
用标准函数中的rand不是也能生成伪随机数吗

网友F:
这种方法原来没用过,学习了,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