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

楼主(2011-12-08):
电容有什么作用          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简单的测温电路。电容用来充电,由充电时间估算出NTC电阻然后得到相应温度。MCU需要将P2.1置低放电,然后再置高开始计时至P2.1输入“1”。

楼主:
电容用来充电,由充电时间估算出NTC电阻然后得到相应温度。MCU需要将P2.1置低放电,然后再置高开始计时至P2.1输入“1”。怎么理解?

网友B:
你还是看下这个是不是增强51,这个端口带AD不吧。理论上可以用电容充放电时间来测电阻值,但是在单片机内置AD泛滥的时代,这样做未免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