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第三期】SD卡的操作,fatfs文件系统(ff)

楼主(2011-12-08):
感谢lee老师的帮助, 和大叔的所建立的这么好的交流学习求助等等多合一的平台

支持高速卡. 之前想用淫才难民人的代码.但是协议不同,淫神的代码不支持高速卡(SDHC)所以又捣鼓了一下! 找到新塘的DrvSDcard.c发现能用! 嘿嘿!

结合了昨天写的 I2C 12864  没有做按键..所以电子书功能等于没有。相当于最简单的一个框架把!

代码

int main (void)
{
FIL file;
uint8_t dat[512] ;
SysGpioInit();            //GPIO口初始化
    InitUARTDebugPort();                            /* Initial UART debug message function */

    InitTIMERCountTime(100);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I2C();          //I2C中断方式初始化,设置器件地址
ST7588lcd_Init();        //LCD128.64初始化
DisPlay_12X12_Str("DOTA:\x0D南哥天天打酱油.\x0D木木天天装B.\x0D悲催啊!!!",1,1);
CogLCDRedraw();

printf("rc=%d\n", (WORD)disk_initialize(0));
    f_mount(0, &FatFs);
printf("before open  fs=%p\n", file.fs);
res = f_open(&file , "0:/1.txt", FA_READ|FA_OPEN_EXISTING);   // 打开TXT文件
printf("open res:%d.\n",res);
printf("after open  fs=%p\n", file.fs);
if (res == FR_OK)
{
  printf("before read  fs=%p\n", file.fs);

  res=f_read(&file, &dat, 512, &br);   // 打开成功 读出数据
  printf("after read  fs=%p\n", file.fs);
}
printf("Read res:%d.\n",res);
printf("read:%s\n",dat);
CogLCDClr();
DisPlay_12X12_StrDis(dat,1,1);

楼主:
12864 不集成字库的。驱动是精简版的. 只支持 6x12的字模。 英文等字库已经有了。中文的 要自己做。 在放入库里面去 ,但是要记得 修改
#define CHINESE_NUMBER 37  这个值。

显示 输入 储存  接下来应该是 输出声音I2S

网友A:
顶起来,水太深~~

网友B(2012-01-13):
这个得顶一下。下载,折腾一下。

网友C(2012-04-20):
回复 楼主:

这个不错,要研究哈!!

网友D:
好霸气的帖子啊

网友E:
为什么我在用Keil 调试的时候,程序会跑飞呢?但是下载后再运行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