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电路

楼主(2011-12-08):
下面的电路,是否测量NTC的阻值变化??

网友A:
可以测量NTC的阻值变化,利用的是RC充放电时间的测量。

网友B:
不仅浪费钱又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电容容量不准也不稳定。
应该用两个IO的双积分电路。

网友C:
比较器的电路没有错,但是NTC的接法是错的。

网友D:
NTC是指左边那个100k吧?
感觉电路不是多合理,比如两个端电压太低

网友D:
右边那个+56V也有些不理解

网友C:
R16改为NTC,左边的100KNTC去掉。这样比较合理。
56V估计是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