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4级联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用四个4094级联,选中数码管和数据都通过4094的数据口发送,现在的问题是,对一个4094发送数据,一个4094选中数码管,但其它两个4094有时候也能收到数据,那位大虾可以帮个忙。。

楼主:
void SendOneByte( unsigned char data)
{
uchar i,j;
SET_STR;                    //保持原来的锁定状态
for(i=0;i<8;i++)            //写八位数据进4094;
   {
     SET_CLK;                //形成上升延脉冲;
     for(j=0;j<12;j++);     //延迟
     if(data&0x80)           //判断并发串行数据;
      CLR_DI;
     else
      SET_DI;
     for(j=0;j<12;j++);     //延迟
     CLR_CLK;
     for(j=0;j<12;j++);     //延迟
     data<<=1;              //数据移位,送下一位数据;
   }
   SET_CLK;
   CLR_STR;
   for(j=0;j<12;j++);     //延迟
   SET_STR;
}

void Write4094(uchar dat,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
{
  uchar j;
  SendOneByte(dat);
  SendOneByte(dat1);
  SendOneByte(dat2);
  SendOneByte(dat3);
  for(j=0;j<12;j++);     //延迟
}

这个是我源代码。。

网友A:
记得与74hc595一样编程

楼主:
是的,跟595是一样的。送完数据,锁存打开后一定要延迟吗??我延迟的话数码管显示变暗,但显示效果较好,如果不延迟数码管显示有个别闪烁,数字0的时候会闪烁,但数码管亮度正常。。求解

楼主:
问题解决了,锁存开启后不用延迟,一句话注意清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