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爆了!

楼主(2011-12-08):
两种电解电容并联,一种是50V.47uF,另一种是35V.1000uF,放在DC/DC模块2841的前端,现在由于加错了电压,导致DC/DC模块2841前端电压过高,使2841没有输出,同时50V.47uF出现了电解液泄露现象,黑色的电解液渗出。但是35V.1000uF没有出现损坏现象。现在非常不解,按照2841损坏的现象来看,加错电压后前端电压应该是超过42V了(查数据手册得2841模块前端最大电压为42V,),但为啥会出现小电压值的电解电容不坏,相对大的电解电容坏,而且还有一个比较疑惑的地方是,原来2841过压坏的话,一般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的烧坏痕迹,这次从表面看,完全无恙!真奇怪呀

楼主:
这么奇怪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好奇心来解答下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在往上加电压,看看真正的电解电容爆了是什么样的!
为啥大的坏了小的没坏,也有可能是个体差异,但更有可能是你买的电解电容有问题,黑心的商家。
你确定你的电源模块坏了?

楼主:
确定的,十个模块,坏了两个电解电容,十个2841都没有输出了,也不清楚使用者加了多少电压!

网友B: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50VDC标称的电解在42V最大时就那么容易爆掉了。

呵呵,好好查查。。。

楼主:
回楼上,应该说是最小42V,因为2841已经损坏,具体有多少也不清楚,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电解电容质量不过关!

网友C:
会不会是小电容过充放电时间过短,而在给大电容充电的时间里小电容往返充电

网友D:
耐压的标称未必真实,特别是山寨货。

网友E:
我遇见过电容接反爆炸过,过压没遇见过。
大电容和小电容封装的时候能承受的压力差不多,
如果把它拆开,就是两块电极加电解液,里面还有些**一样的东西,
电容通电时里面会电解生成气体产生压力一致爆炸(这个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下的化学反应可能不是气体),
大电容在同一电压产生的气体可能要多一些。

网友F:
拿几个新电容打下耐压测测漏电流看看,山寨货是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能判断50V耐压的电容是山寨,只能说35V的电容太好了。这个是按照情况得出的结论!

网友G:
漏液说明气密性不好,体质比较差!
电压突变时 电容量越大 对于电容本身的保护越好!

网友H:
山寨货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I:
47uf电容量小率先爆浆 之后可能是短路状态 就保护了后面的1000uf

网友J:
电解电容不能反接的,可能是你极性反了,立马“嘭”,而且不是不响,而是不一般的响,还有**才出的青烟渺渺,过电压的话除非超过几个数量级,一般会慢慢的膨胀,怪叫,开花,过程很慢

网友K:
楼上的生动

网友L:
16楼描述的确实精彩啊,哈哈。

网友B:
请问在你的电路中是否大电容在小电容的后面!?

如果在后面可以用RC充电的原则分析一下。

网友M:
也许单独接电容2个都会爆炸。
但是2个一起接,或许由于小容量的电解体积小,热容量小,最先发热烧掉。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个体差异,或者假货。

网友N:
是不是极性反了啊!!!

楼主:
回19楼,小电容在大电容的后面!

楼主:
回21楼,不存在电容接反的可能!

网友O:
我的3842拆掉,电容都上到75V了,也没爆,35V的。

网友P:
3楼说的对啊。。

网友Q:
是不是假货和旺货的

网友R:
那个电解电容应该是国产的吧?国产的经常性的就电压不达标的.很正常的.建议你买进口的黑金刚品牌或是红宝石品牌的.我QQ469694259.有空多交流.

网友S:
黑金刚品牌或是红宝石品牌是最多假货的